[STM32L4] L4 ADC校准完漂移还是大

楼主(2025-07-20):
ADC, dc, AD
L4 ADC跑完自带校准,实测还是漂动大,电压基准换了也没好太多。

网友A:
采样点放远了会有偏差。

网友B:
参考电压稳不稳?

网友C:
PCB走线会不会串扰?

网友D:
电源加滤波电容了吗?

网友E:
我加了平均滤波还行。

网友F:
看看输入阻抗够不够小。

网友G:
温度系数大不大?

网友H:
看下校准时有没噪声干扰。

网友I:
ADC时钟分频要选对。

楼主:
测试时地线要共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