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INA333电路输出波形失真

楼主(2025-07-20):
J9接信号发生器两端,输入0.2V,50hz正弦波,设置电阻放大10倍。2.5V和1.25V均用3.6V电池经过ldo降压得来。示波器测试J5端波形已经畸变,失真想不出来是啥原因,请大家帮忙检查一下问题点,谢谢。

网友A:
交流信号放大,你用单电源

网友B:
有三种解决办法,第一种:在当前电路基础上U5的PIN2或者PIN3和1.25V短接,然后放大倍数缩小一下(0.2V*10=2V>1.25V)或者把输入信号幅值改成0.1V。第二种:U5改成双电源供电,信号发生器要和U5共地(找根线把信号发生器的BNC端子外缘金属和你的GND连一块)。第三种:U5改成双电源供电,U5的PIN2或者PIN3接地。

网友B:
不好使

好使了

也好使

网友C:
要么正负电源供电,要么输入共模电压保持在高一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要么正负电源供电,要么输入共模电压保持在高一点

更重要的是信号发生器和放大电路是不是共地(大概率不共地),直接这么接是不行的

楼主:
好的 我试一下,谢谢

网友D:
把R8 切成两段,中间点连接到1V25_REF.

网友D:
看样子是个 CT 测交流电流的。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不用INA。 CT 线圈接个1k 电阻就不用放大10倍了。1.25V 参考还得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样子是个 CT 测交流电流的。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不用INA。 CT 线圈接个1k 电阻就不用放大10倍了。1.25V 参考 ...

如果不用INA333,直接用1K电阻,也是把1K电阻分开,中间加上1.25V,再给到ADC?,还是怎么样接的?帮忙给画个示意图吧,谢谢

网友D:
初级10A 峰值,次级就过载。 初级 1A峰值可以用,有0.25V余量。

网友D:
加两个保护二极管。电容与CT 谐振在50HZ,可以滤除高频,抗混叠,吸收尖峰毛刺,相位补偿。

网友D:
我的产品用的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产品用的电路。

老师你好。这个产品的初级电流2ma以内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老师你好。这个产品的初级电流2ma以内

这么小。初级有啥要求?可以允许多大介入阻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么小。初级有啥要求?可以允许多大介入阻抗?

这个就是测试雷击电流

网友D:
很温柔的雷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