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我在keil里用AT89S52编写代码时,

楼主(2025-07-20):
我在keil里用AT89S52编写代码时,还只有2K多一点就提示超过了code size
请問高手是怎么回事?谢谢!

网友A:
提高优化级别试试

网友B:
还有2K没用不必担心,不够用可以换一型号的单片机、

网友C:
试用版的只能2k吧

网友D:
可以用Vscode+SDCC+Makefile开发编译,我CortexM系列32位机用的Vscode+GCC+Makefile

网友E:
你用的keil没有激活或**吧?看下下面的界面有木有信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