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导入项目后无法编译

楼主(2025-07-20):
当我导入项目并尝试编译时,失败,因为正在寻找的依赖项位于根本不存在的目录中。
File->Import->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
从文件系统中选择项目,然后选择完成。
make: *** No rule to make target 'C:/ST/STM32CubeIDE_1.6.1/STM32CubeIDE/file/C/Users/username/Google%20Drive/Google Drive/Projects/STM32Cube/Repository/STM32Cube_FW_L4_V1.17.0/Drivers/STM32L4xx_HAL_Driver/Src/stm32l4xx_hal.c', needed by 'Drivers/STM32L4xx_HAL_Driver/stm32l4xx_hal.o'.  Stop.
make: ***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....
这个项目原本编译没问题,但我想重命名。
现在完全不能用了。我有好几个项目都出现这种情况。
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。

网友A:
这看起来像是你原来的路径带空格或者中文,CubeIDE 有时候解析不出来。

网友B:
你把项目拷到没空格的路径下再导入试试,比如 D:\STM32\Project 这种纯英文路径。

网友C:
重新导入后记得检查一下 .project 和 .cproject 里是不是还留着老路径。

网友D:
有时候 Repository 里的 HAL 路径是绝对路径,要么改成相对路径要么重新配置一下。

网友E:
在 Project Explorer 里右键点 Properties,看一下 C/C++ General → Paths 里写的对不对。

网友F:
如果是 CubeMX 工程,重新生成一下代码,选 “Copy all used libraries into the project”。

网友G:
重命名最好在 CubeIDE 里 Rename,而不是直接改文件夹名字,不然链接全断。

网友H:
试试 Clean Project 再 Build,有时是缓存没更新。

网友I:
也可以把 Drivers 文件夹直接拷到项目里,别用外部引用路径了。

网友J:
实在不行,新建个空工程,把 Src 和 Inc 文件手动拷进去,比调老路径快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