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如何在STM32Cube IDE项目中添加多个.a文件?

楼主(2025-07-21):
我想将两个.a库文件及其头文件添加到stm32cube ide项目中,失败了。
是否有特定的方法来添加多个.a库文件?

网友A:
两个 .a 文件放进项目里了吗?有没有在链接器里加路径?

网友B:
记得在 Properties 里把 Library search path 和 Libraries 都要填对。

网友C:
.a 库文件一般放在 Drivers 或 Middlewares 文件夹里比较好管理。

网友D:
链接器选项里 -l 后面不要写扩展名,只写库名。

网友E:
如果有依赖顺序,记得在 .ld 或链接选项里按顺序排一下。

网友F:
头文件也要记得在包含路径里声明,不然编译会报找不到符号。

网友G:
有时候 .a 里函数没用到会被优化掉,可以加 --whole-archive 试试。

网友H:
检查一下库文件是不是跟你的编译器版本兼容。

网友I:
如果报未定义符号,八成是链接顺序或者路径没写对。

网友J:
CubeIDE 有时候对 Makefile 不够灵活,可以直接手动改 .cproject 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