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编译和烧写STM32CubeG0 MCU固件包示例的文档

楼主(2025-07-20):
没搞明白如何在STM32CubeIDE中导入示例项目并完成编译。
基于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重新创建工程,但没能成功。
后来我改用SW4STM32,至少在那里成功编译了,但在通过openocd进行烧录时又遇到了错误。

网友A:
STM32CubeIDE 其实能直接导入固件包里的示例,试过 Import STM32Cube Project 吗?

网友B:
CubeMX 生成新工程也行,不过要选对 MCU 和 Board,不然有些外设配置不匹配。

网友C:
有时候示例是给 SW4STM32 或 Keil 配好的,CubeIDE 里要改一下工具链设置。

网友D:
openocd 烧录出错一般跟调试器驱动或者 option bytes 有关系。

网友E:
如果能用 ST-Link Utility 或 CubeProgrammer 烧录试试,看是不是 openocd 配置的问题。

网友F:
CubeIDE 烧录最好用自带的 Debug 功能,直接点小虫图标就能下载了。

网友G:
SW4 项目转到 CubeIDE 时,注意 .ioc 文件要对上,不然 pin 和时钟配置全丢。

网友H:
固件包示例里有些带了多文件夹结构,导入的时候要选正确的 .project 路径。

网友I:
试试先把示例放到一个不带中文和空格的路径里,有时候路径问题会出错。

网友J:
实在不行可以新建个空工程,把示例里的 main.c 和 Drivers 文件夹直接拷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