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PDM2PCM库的问题

楼主(2025-07-20):
DM, PCM, pc, pd

计划使用STM32F401RE中的PDM2PCM库,将MP34DT05TR-A的PDM样本转换为24位分辨率、48KHz采样频率的PCM样本。根据文档,PDM2PCM库仅提供16位分辨率和16KHz采样频率的样本。是否有办法获取符合我所需规格(24位、48KHz采样频率)的PCM样本?

网友A:
ST 官方那个 PDM2PCM 库确实只到 16bit/16K,要 48K 得自己改系数。

网友B:
采样率提高得改 CIC 和 FIR 滤波器配置,你研究过 PDM 时钟了吗?

网友C:
你可以试试先转成 16bit/16K,然后做上采样和位宽扩展。

网友D:
要 24bit 精度的话,内部计算精度要高,建议自己写个 PDM 解码。

网友E:
有些人直接用 ARM CMSIS DSP 库自己做低通滤波,精度更灵活。

网友F:
F401 性能不算高,跑 48K 单声道还行,多声道估计有点吃力。

网友G:
MP34DT05TR-A 支持 1~3MHz 的时钟,PDM 时钟调高点也能拉高采样率。

网友H:
PDM 输入速率和 decimation factor 是关键,看看 Cube 中 PDM clock 的配置。

网友I:
有的人用 DMA 双缓冲把 PDM 拉满速率,然后用外部 PC 后处理。

网友J:
如果真要高分辨率,可以考虑把后端滤波搬到专用 DSP 或外部芯片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