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我的#ifdef不能正常工作?

楼主(2025-07-21):
我有一个定义的 __BOOTLOADER 符号,如附图所示。
我想根据定义的符号显示固件版本,因此使用了 #ifdef 语句来选择正确的字符串。集成开发环境(IDE)正确显示了源代码:灰色/非灰色部分按预期显示。但当我运行程序时,GB_FW_REV[] = "5.26.1" 而不是 "5.26.B"。

网友A:
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呢,你先用两条测试一下。

网友B:
宏未正确定义?

网友C:
拼写或语法错误?

网友D:
将宏定义移至全局头文件所有文件可访问。避免在函数内定义宏

网友E:
头文件未正确包含?

网友F:
IDE未更新宏定义,或编译器缓存导致旧配置生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