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如何将CMSIS WiFi驱动程序添加到STM32CubeIDE项目中?

楼主(2025-07-21):
我需要在STM32 MCU上添加对WizFi360 WiFi模块的支持,并注意到它需要CMSIS支持(https://arm-software.github.io/CMSIS-Driver/General/html/index.html),是否有特定的方法可以将这些CMSIS WiFi驱动程序添加到现有的STM32CubeIDE项目中?

网友A:
WizFi360 走 AT 命令吧?是不是直接用 UART 驱动就能跑?

网友B:
CMSIS 的 WiFi Driver 是给标准接口用的,得先有厂商提供的实现。

网友C:
你试过直接把官方 CMSIS Driver 头文件加到 CubeIDE 里了吗?

网友D:
CubeMX 默认没集成 CMSIS WiFi,需要手动拉源码放到 Middleware 里。

网友E:
WizFi360 有现成的 HAL 层驱动或者 AT Parser,不一定非得用 CMSIS。

网友F:
先把 UART 驱动跑通,确认 AT 命令能收发再考虑 CMSIS。

网友G:
CMSIS WiFi 那套其实是配合 Keil RTX 用的,CubeIDE 里要自己适配。

网友H:
你可以建个 Middleware 文件夹,把 CMSIS WiFi Driver 丢进去编译试试。

网友I:
有些 WizFi360 的 Demo 会带 FreeRTOS + AT Parser,拷过来更快。

网友J:
实在不行就参考 Wiznet 官方的例程改一改,直接封装成 HAL 层也行。

网友K:
使应用程序可在不同 MCU 间移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