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G0外部中断抖动怎么整

楼主(2025-07-21):
这颗G0在外部按钮做中断老是有抖动,软硬去抖都试了还差点意思。

网友A:
软件里别太快响应中断。

楼主:
我用RC滤波硬件先搞一波。

网友B:
软件去抖要用定时器延迟。

网友C:
换个好点的按钮试试。

网友D:
下拉电阻焊对了没?

网友E:
我用光耦隔离效果好点。

网友F:
抖动波形拿示波器看看先。

网友G:
中断优先级调高点也有用。

网友H:
外部干扰大不大?

网友I:
加个施密特触发器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