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4串口DMA收发丢字节

楼主(2025-07-21):
最近用F4串口开DMA收发,数据量一大就会丢几个字节,头大了。

网友A:
用逻辑分析仪抓下包。

网友B:
DMA缓冲区够不够大?

楼主:
收发中断别关太早。

网友C:
波特率太高也容易掉。

网友D:
我把FIFO调大了稳了。

网友E:
USART溢出标志要处理掉。

网友F:
双缓冲切换要小心。

网友G:
用环形缓冲区管用。

网友H:
注意缓存对齐。

网友I:
DMA优先级调高点。

网友J:
电源电压波动或噪声干扰可能导致DMA传输不稳定。

网友K:
长距离走线或未做阻抗匹配可能导致信号反射,引发数据丢失。

网友L:
电源引脚附近增加滤波电容试试。

网友M:
可能是DMA通道冲突、缓冲区溢出或传输模式错误。

网友N:
增大缓冲区。

网友O:
DMA或USART中断优先级过低?

网友P:
建议降低波特率,连续发送数据时,添加短延时。

网友Q:
可能是缓冲区管理不当或指针错误导致数据丢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