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WL] WL射频发射功率调不满

楼主(2025-07-21):
WL做LoRa点对点时,发射功率参数调到最大,实测功率还是低。

网友A:
设备周围有遮挡没?

网友B:
PA功放参数对了吗?

网友C:
射频寄存器刷对没?

网友D:
天线匹配要调。

网友E:
电池供电稳不稳?

网友F:
我换了外置LNA才好。

网友G:
PCB走线要规范。

楼主:
射频电缆用好点。

网友H:
看下发射时间长不长。

网友I:
加热时功率会掉。

网友J:
芯片本身的限制

网友J:
或者外部元件的影响。

网友K:
寄存器配置不正确?

网友L:
可能需要更新STM32WL的固件或驱动程序。

网友M:
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STM32WL的电源电压是否稳定。

网友N:
检查固件版本与硬件是否兼容。

网友O:
检查接地连接有无松动或腐蚀现象。

网友P:
电源电压不足或波动较大可能影响发射功率。

网友Q:
天线也是考虑的原因。

网友R:
天线阻抗不匹配理想为 50Ω会导致功率反射,实际发射功率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