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5双USB口切换麻烦

楼主(2025-07-21):
U5带两个USB接口做不同功能,切换时老有枚举冲突。

网友A:
软件状态机要写稳。

网友B:
USB口得独立供电。

网友C:
切换要软硬件双保险。

网友D:
我做了个复位USB稳了。

网友E:
多口别同时上电。

网友F:
检查一下DP/DM引脚。

网友G:
切换时别插拔太快。

网友H:
描述符配置看看。

楼主:
别用一条线分USB。

网友I:
我多用一个Hub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