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L4内部温度传感器不准

楼主(2025-07-21):
L4自带的温度传感器读出来老是偏个两三度,调了系数也差点。

网友A:
实在不行就修正表。

网友B:
芯片内部的本来就一般。

网友C:
做个外置DS18B20吧。

网友D:
校准点要对齐。

网友E:
看下VREF稳不稳。

网友F:
ADC分辨率够不够。

网友G:
温漂大时候漂更厉害。

网友H:
软件滤波要加上。

网友I:
我用双传感器对比过。

楼主:
PCB散热会影响读值。

网友J:
很常见的现象吧

网友K:
保证VREF+供电稳定,避免使用分压电路或长引线。

网友L:
延长采样时间、动态校准、软件滤波。

网友M:
建议多点校准、结合VREFINT修正、分段线性插值。

网友N:
在ADC采样时关闭数字外设以减少干扰。

网友O:
对多次采样结果取平均值可减少随机噪声影响。

网友P:
可以试试用两点校准法。

网友Q:
若非线性严重,可分段校准,存储多个校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