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C0用硬PWM推LED不亮

楼主(2025-07-21):
C0想直接用硬件PWM做LED调光,结果LED要么不亮要么闪烁。

楼主:
换个大点的电阻试试。

网友A:
PWM频率太高会闪。

网友B:
电流限流要对。

网友C:
看下占空比对不对。

网友D:
我用MOS管推了下才亮。

网友E:
GPIO模式别选错。

网友F:
LED接反没?

网友G:
板子地线焊牢没?

网友H:
用示波器看看PWM波。

网友I:
占空比从小到大慢推。

网友J:
硬件连接问题吧

网友J:
检查LED的极性标记,避免反接。

网友K:
检查GPIO的时钟是否已启用。

网友L:
限流电阻选择不合适?

网友M:
可能是PWM引脚配置错误了吧。

网友N:
检查引脚是否被其他功能复用,导致PWM输出被禁用。

网友O:
PWM参数配置有误?

网友P:
检查定时器是否已正确启用,时钟源是否已正确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