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一个系统里面为什么要设置多个地?有什么讲究?

楼主(2025-07-21):
一个系统里面为什么要设置多个地?有什么讲究?

网友A:
减小相互间的干扰,地与地之间也有阻抗

网友B:
与设置无关。设不设都有无穷个“地”。

网友C:
多点接地

网友D:
据说预防干扰,

网友E:
别问,问就是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

网友F:
有可能是为了让局部电路在布线时自成一体,减少对外接口。
我就这么干。

网友G:
高压、低压,大电流、小电流,高频、低频,数字、模拟,冷地、热地,隔离地,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