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03/403A] AT32F403RCT7中timer2的编码器模式

楼主(2025-07-21):
请教一下在AT32_Work_Bench如何设置AT32F403RCT7中timer2的编码器模式,最好有图片提示

网友A:
后面会写一份应用指南发给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后面会写一份应用指南发给您

往官网也传一份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面会写一份应用指南发给您

谢谢了,不会很麻烦吧

网友C:
可以参考看下我之前发的一篇文章,不过是用手动编写代码方式实现的编码器脉冲计数功能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440224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参考看下我之前发的一篇文章,不过是用手动编写代码方式实现的编码器脉冲计数功能:
https://bbs.21ic. ...

感谢资源,我研究一下

网友A:
BSP里也有相关案例
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/ project / at_start_f403a / examples / tmr / encoder_tmr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SP里也有相关案例
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/ project / at_start_f403a / examples / tmr / encode ...

案例说的太简单了,不便于理解,想通过AT32_Work_Bench配置来加深过程

网友A:
案例需要结合对应的应用指南一起看。
定时器应用指南  https://www.arterytek.com/file/download/1294

网友D:
AT32F403RCT7的timer2编码器模式设置可以通过AT32_Work_Bench软件进行配置。首先,打开AT32_Work_Bench,选择对应的MCU型号,然后进入定时器配置界面。在定时器模式选择中,找到编码器模式选项并勾选。具体的设置步骤可以参考AT32官方的技术手册,里面会有详细的配置说明和示例图。

网友E:
BSP里也有相关案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AT32F403RCT7的timer2编码器模式设置可以通过AT32_Work_Bench软件进行配置。首先,打开AT32_Work_Bench,选 ...

没看到软件里面有编码器配置,cubemx里面有

@muyichuan2012 :能不能给个详细的教程,慢慢研究麻烦
AT32 Workbench 定时器选项里有个通道组合,可以配置编码器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BSP里也有相关案例

案例太水了,不利于深入研究

楼主:
用deepseek问了一下,不完美,但勉强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SP里也有相关案例
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/ project / at_start_f403a / examples / tmr / encode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案例需要结合对应的应用指南一起看。
定时器应用指南  https://www.arterytek.com/file/download/1294
...

你这个资料都有问题,和给的例程不一样,按这个来根本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SP里也有相关案例
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/ project / at_start_f403a / examples / tmr / encode ...

这个例程是4倍频的,想试一下1倍频,怎么修改都只是2倍频,我用的是EC11

网友D:
在AT32_Work_Bench中设置timer2的编码器模式,首先需要进入定时器配置界面,选择timer2,然后在模式选项中选择编码器模式。具体步骤如下:1. 打开AT32_Work_Bench软件;2. 选择对应的项目和芯片型号;3. 进入定时器配置界面,找到timer2;4. 在模式选项中选择编码器模式。如果需要更详细的操作步骤和图片提示,建议查看官方的技术手册或在线论坛。

网友F:
您好,AT32F403RCT7的timer2编码器模式设置可以通过AT32_Work_Bench软件进行配置。首先,打开软件,选择对应的工程和芯片型号,然后找到定时器设置部分。在定时器模式选择中,将模式切换为编码器模式,具体操作可以参考官方手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在AT32_Work_Bench中设置timer2的编码器模式,首先需要进入定时器配置界面,选择timer2,然后在模式选项中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但你确定按你的方法能达到想要的效果,你可以按你说的步骤实际操作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您好,AT32F403RCT7的timer2编码器模式设置可以通过AT32_Work_Bench软件进行配置。首先,打开软件,选择对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想问一下你是否亲自实操过没有!

网友G(2026-02-25):
在 TIM2 配置页选编码器模式,指定 CH1/CH2 为计数引脚,设置计数极性 / 分频,使能计数器即可采集编码器信号。

楼主(2026-04-15):
引用 网友G:
在 TIM2 配置页选编码器模式,指定 CH1/CH2 为计数引脚,设置计数极性 / 分频,使能计数器即可采集编码器信 ...

谢谢回复,估计你也没有实际操作过,和CUBEMX差别很大!

网友A:
这里有两份使用AT32 WorkBench配置定时器编码器的教程

WK0055 定时器编码器模式配置
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 AT32 WorkBench 配置定时器编码器模式
https://www.arterytek.com/file/download/3022

WK0066 定时器方向编码器模式配置
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定时器方向编码器模式
https://www.arterytek.com/file/download/31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有两份使用AT32 WorkBench配置定时器编码器的教程

WK0055 定时器编码器模式配置

谢谢,这个才是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