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调恒流源负反馈调节原理

楼主(2025-07-21):
需要设计一个可调恒流源,在CSDN上看到一篇文章,想请教下如图二所示电路是如何实现负反馈调节的啊?谢谢各位大佬。1 首先是DAC输出电路,我使用TL431作为电压基准,输出0-2V信号控制0-2000MA。DAC使用MCU程序控制。

2 电流控制电路使用负反馈调节,P1是输出电流端口。POW是供电电源。

网友A:

提供原理图?通常用运放实现的恒流电路就是用一个高精度的运放,正相端接电流基准,负相端接电流反馈,输出用来驱动开关管,以此实现恒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