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: 50.00元(功能说明)
[GUI] 使用RTE在Keil MDK中快速移植LVGL

楼主(2025-07-21):
@21小跑堂 #申请原创#
RTE(Run-Time Environment)是Keil官方针对Keil出的一个快速配置项目工程的一个运行时环境,其包含了常用外设的驱动、常用的实时操作系统以及常用的一些库和协议栈,它最大的好处在于不用添加杂七杂八的库文件,用它能简化创建工程的过程。
LVGL是一个轻量级通用型图形库,很适合为资源受限的处理器创建漂亮的UI,以前移植LVGL要在Keil中手动创建分组并手动添加LVGL的源代码,后来在RTE中发现了LVGL不用再手动导入代码文件了,很简单就能完成LVGL的移植,下面来分享一下移植过程
首先需要一个可以正常驱动屏幕的工程,打开工程后点击这个按钮打开包管理器
找到LVGL,这里列出了支持RTE的LVGL版本,可以选择你熟悉的版本进行安装
点击install可以直接在线安装,不过安装文件是从github下载的需要一些上网技巧才能正常安装
如果你下载过源码包也可以在env_support\cmsis-pack中找到这个安装包,双击安装即可,这里放一份有需要可以直接下载
安装完成后,点击这个按钮打开RTE配置
找到LVGL
这里可以按照需要勾选需要的组件,Essential是必选的,对于简单应用来说只勾选这个也就足够了,另外建议勾选上最后这个Porting,如果以前移植过LVGL也可以直接用原来的port源码就不用勾选这个了
点击OK后LVGL的代码就会以RTE的形式加入到工程中
对于移植来说需要修改的就是这几个文件,在Keil中是可以修改的,那些左上角有小黄钥匙的是只读的
文件位于工程目录的RTE\LVGL文件夹中
那几个template文件可以就这样直接用,也可以像以前移植的时候一样将它们拷贝出来重命名再使用,这里为了省事就直接使用了
先打开lv_conf_cmsis.h这个文件,这个实际就是以前的lv_conf.h,如果开头是#if 0改成#if 1,添加屏幕的宽高定义,并将LV_COLOR_DEPTH修改成和屏幕驱动一致的,这里是16表示RGB565的数据格式
接下来修改显示接口,如果之前移植过,可以跳过这部分直接用原来的lv_port_disp代码,把代码中的#include "lvgl/lvgl.h"改成#include "lvgl.h"就行了,第一次移植的请继续看
打开lv_port_disp_template.h和lv_port_disp_template.c,这是屏幕显示的接口文件,把#if 0改成#if 1,并且注意如果头文件是#include "lvgl/lvgl.h"改成#include "lvgl.h"
找到lv_port_disp_init这个方法,注释掉用不到的
找到disp_flush这个方法,这个方法是在一个矩形范围内按顺序填充指定的颜色,在其中添加屏幕显示的方法
由于我的屏幕驱动初始化方法放在了main函数中,这里就不用改其他的了,需要的话也可以将屏幕驱动初始化方法放在disp_init中
打开startup_xxxxxxx.s修改堆栈,LVGL官方的建议大小如图,如果你的界面比较复杂需要适当加大堆栈
最后打开main.c,先写一个测试方法,在屏幕上显示一个滚动的字符串
void LvglTest()
{
    lv_obj_t * label1 = lv_label_create(lv_scr_act());
    lv_label_set_long_mode(label1, LV_LABEL_LONG_SCROLL_CIRCULAR);
    lv_label_set_recolor(label1, true);
    lv_label_set_text(label1, "#0000ff Hello World# STM32L562E LVGL #ff0000 code by yuyy1989#");
    lv_obj_set_width(label1, 240);
    lv_obj_set_style_text_align(label1, LV_TEXT_ALIGN_CENTER, 0);
    lv_obj_align(label1, LV_ALIGN_CENTER, 0, 0);
}
在main函数中调用lv_init和lv_port_disp_init初始化LVGL,在循环中周期调用lv_task_handler和lv_tick_inc,也可以把lv_tick_inc放到定时器的中断中

编译后烧录到板子中,正常的话能看到这样的界面
至此LVGL的显示部分就移植完了,接下来移植输入部分,同样的如果之前移植过,可以跳过这部分直接用原来的lv_port_indev代码,把代码中的#include "lvgl/lvgl.h"改成#include "lvgl.h"就行了,第一次移植的请继续看
打开lv_port_indev_template.h和lv_port_indev_template.c,把#if 0改成#if 1,并且注意如果头文件是#include "lvgl/lvgl.h"改成#include "lvgl.h"

lvgl支持以下5种输入方式
这里用的屏幕支持触控,所以只保留touchpad相关的,其余都注释掉
在touchpad_is_pressed中返回屏幕是否被触摸,在touchpad_get_xy中返回触摸的xy坐标
在主函数中调用lv_port_indev_init初始化
接下来用GUI-Guider做个简单地交互界面来检查触摸是否正常工作,如何用GUI-Guider制作LVGL交互界面这里就先不介绍了,最终运行效果如下
至此一个可以通过触摸交互的LVGL就移植完成了

使用RTE在Keil MDK中快速移植LVGL的方法介绍,文章步骤清晰,过程完整,移植效果展示较好。

网友A:
学习一下如何移植。

网友B:
这个方法确实不错。

网友C:
请问为什么我添加后编译,会提醒我lv_demo.o: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为什么我添加后编译,会提醒我lv_demo.o: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不清楚,我这里没用到demo

网友D(2025-08-26):
这个功能确实没有用到过啊,是什么单片机的外设都能配置吗?

网友E:
LVGL是一个轻量级通用型图形库,很适合为资源受限的处理器创建漂亮的U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