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贴片流程问题。

楼主(2025-07-21):
我们公司买了小型的贴片机,为了提高焊接速度,要求我们最好是顶层放器件,底层不放。这个要求我真从来没见过。我看他们布线,双面板顶层底层横竖交叉,导致没有一面的地是完整的,很多线没有回流路径,这个问题倒是不管。
我问了嘉立创,他们说先回流焊一面,再另一面。先贴器件少的那面,两次回流焊温度还是一样的,这个不会掉器件吗?

电子料放一个面是最省钱,最省效率

网友A:
做板做成阴阳面,贴完一面再贴另一面,进回流焊

网友B:
很正常,我们公司也有这个要求,尽量放TOP层,认为都是低频的,没那么多讲究

网友C:
焊锡里面有松香等助焊成分,熔点较低,焊接完成后,助焊成分挥发,熔点就正常了。

网友D:
一面节省时间啊

网友E:
除非重的零件有机会,否则不会掉

网友F:
器件全部放一面,只有好处
1 贴片节省时间
2 省成本 (三防涂覆 点胶等,如果有插件 做载具什么的都方便)
3 关于布线,这个其实全放正面 应该不是太大影响
4 底层可以大面积铺铜 形成屏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板做成阴阳面,贴完一面再贴另一面,进回流焊

阴阳面怎么做?

拼版时把一个板top朝上,一个板bottom朝上,这样贴片时,一个程序可以贴两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焊锡里面有松香等助焊成分,熔点较低,焊接完成后,助焊成分挥发,熔点就正常了。 ...

看一款锡膏熔点217度,第二次熔点要230度。所以应该是可以两面都焊。

楼主:
但是,布线不方便的。下次我把板子画大点,都放一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除非重的零件有机会,否则不会掉

哦,基本都是小电容,那还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器件全部放一面,只有好处
1 贴片节省时间
2 省成本 (三防涂覆 点胶等,如果有插件 做载具什么的都方便)

下次我把板子画大点,都放一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除非重的零件有机会,否则不会掉

嗯,是,焊接的时候好焊。

网友G:
有的板需要刷红胶再贴片,防止掉落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有的板需要刷红胶再贴片,防止掉落

哦,红胶是使熔点更低是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,红胶是使熔点更低是吧。

红胶是粘结固定,助焊剂是熔点更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