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系列外置参考电压VREF要求是2.6v的问题

楼主(2025-07-21):
最近在用GD的单片机,手册要求外置参考电压范围在2.6v到VDDA之间,这样的话最常用的2.5v电压基准就不能用了。
查找GD的手册或者note,没有更多的内容。
有哪位了解的更多么?
如果应给2.5v,会造成哪些不良影响,还是基本能一样用?

网友A:
若使用2.5V基准电压,会因输入电压低于最低要求导致ADC转换结果误差显著增大,甚至触发硬件保护机制,因此不建议使用。

网友A:
建议用内部参考电压。

网友A:
或者咨询厂商技术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若使用2.5V基准电压,会因输入电压低于最低要求导致ADC转换结果误差显著增大,甚至触发硬件保护机制,因此 ...

感谢回复。
这个结论是理论判断 ,还是有在手册哪里写的?
内部参考电压实际上没法用,误差大。用单独一个IO采集之后再比对,增加一点计算量,感觉效率第一点,所以在研究这个值到底是多少,可不可以直接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