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信息] 小华HC32F460系列,200M主频,M4内核,免费送样研发

楼主(2025-07-21):
⚫ ARMv7-M 架构 32bit Cortex-M4 CPU 集成FPU、 MPU,支持 SIMD指令的 DSP,及CoreSight标准调试 单元 。最高工作主频200MHz Flash加速 单元实现 0-wait程序 执行达到 250DMIPS或 680Coremarks的运算性能

⚫ 内置存储器

– 最大 512KByte的 Flash memory,支持安全保护及数据加密 *1

– 最大 192KByte的 SRAM,包括 32KByte的200MHz单周期访问高速 RAM 4KByte Retention RAM

⚫ 电源,时钟,复位管理

– 系统电源( Vcc 1.8-3.6V )

– 6个独立时钟源:外部主时钟晶振 (4-24MHz ),外部副晶振(32.768kHz),内部高速 RC(16/20MHz), 内部中速 RC(8MHz),内部低速 RC(32kHz),内部 WDT专用 RC(10kHz)

– 包括上电复位(POR) 低电压检测复位(LVDR),端口复位(PDR)在内 的 14种复位源 每个复位源有独立标志位

⚫ 低功耗运行

– 外设 功能可以独立 关闭或开启

– 三种 低功耗模式: Sleep Stop Power down模式

– Run模式和 Sleep模式 下 支持 超高速模式、高速模式 、 超低速模式 之间 的切换

– 待机功耗: Stop模式 typ.90uA@25°C Power down模式最低至 1.8uA@25°C

– Power down模式下,支持 16个端口唤醒,支持超低功耗 RTC工作 4KByte SRAM保持数据

– 待机快速唤醒, Stop模式唤醒最快至 2us Power down模式唤醒最快至 20us

⚫ 外设运行 支持 系统显著 降低 CPU处理负荷

– 8通道双主机 DMAC

– USBFS专用 DMAC

– 数据计算 单元 DCU

– 支持外设事件相互触发( AOS )

⚫ 高性能模拟

– 2个独立12bit 2.5MSPS ADC

– 1个可编程增益放大器( PGA )

– 3个 独立电压比较器( CMP),支持 2路内部基准电压

– 1个片上温度传感器( OTS )

⚫ Timer

– 3个多功能 16bit PWM Timer Timer6

– 3个 16bit 电机 PWM Timer Timer4

– 6个 16bit 通用 Timer TimerA

– 2个 16bit 基础 Timer Timer0

⚫ 最大 83个 GPIO

– CPU单周期访问 最大 100MHz输出

– 最大 81个 5V-tolerant IO

⚫ 最大 20个 通信接口

– 3个 I2C,支持 SMBus协议

– 4个 USART,支持 ISO7816-3协议

– 4个 SPI

– 4个 I2S,内置音频 PLL支持音频级采样精度

– 2个 SDIO,支持 SD/MMC/eMMC格式

– 1个 QSPI 支持 200Mbps高速 访问 XIP

– 1个 CAN,支持 ISO11898-1标准协议

– 1个 USB 2.0 FS,内置 PHY,支持 Device/Host

⚫ 数据加密 功能

– AES/HASH/TRNG

⚫ 封装形式:

LQFP100 (14×14mm ) VFBGA100(7×7mm)

LQFP64 (10×10mm)    QFN60 (7×7mm)

QFN48(5×5mm)          LQFP48(7×7mm)

楼主:
有专业的FAE给到技术支持,开发这块不用担心时间线拉太久,共创新品开发

网友A:
不错的芯片

需要样品开发可以联系我ID(同微信)
有项目在开发选型吗?可以加我ID 的微信,我发选型表你看

网友B:
为啥没有以太网?有点可惜了。

F467系列和F4A0都是带以太网的,需要样品可以加我ID微信

网友C:
这颗芯片干扰大不大? 是否会干扰小无线的接收,造成灵敏度下降?

@xch :可以添加我ID的微信,探讨一下
xch
@17327196220 :华大的 FAE 都是电工,没啥帮助。估计还是得用ST的微功耗MCU。
xch
@17327196220 :已经用它做了一款 VHF 收发器。 但是灵敏度总是比对手差2db。射频部分与竞品相同。仅 MCU 不同。对手用ST 低功耗 MCU。
你们打算做什么产品,可以加我ID的微信,我们FAE回答你

网友D:
CAN没有升级CANFD,这个是硬伤。

CAN FD有的,可以联系我ID 微信,我发选型表你看,我这边是小华代理兼FAE

网友E:
正在使用,还不错,用了上万片

网友F:
非常不错的活动

网友G:
新手上路,从C51过来,也送样不?

网友H(2025-08-31):
在流水线的执行阶段可并行处理多个指令,每个时钟周期能执行一条指令。

网友G:
有多少人申请过HC32F460样片?

那可太多了,加我头像V

网友I(2025-11-08):
小华 HC32F460 系列是小华半导体推出的高性能 MCU 明星产品,基于 ARM Cortex-M4 内核,最高 200MHz 主频,凭借优异的性能、丰富的资源及免费送样政策,成为研发阶段的高性价比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