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嘉立创和淘宝买的STM32L496芯片丝印不一样,能告诉我这两个丝印有什么区别吗?

楼主(2025-07-21):
, , , , , ST

感觉貌似买到次品芯片了,有一批次的芯片串口经常收到乱码,看了下和之前用的正常的芯片丝印不太一样,一个是有e4,另一个是e3,然后ARM标下面多了两个字母,能告诉我这两个芯片有什么区别?买的都是STM32L496VGT6。

网友A:
一个是假货?

网友A:
难道已经有国产山寨货了?太牛了

别想多了,有实力山寨这个芯片的厂家压根就不屑于山寨这个芯片

楼主:
搜了资料说是封装工艺不同

网友B:
同一个型号还有不同的封装?生产批次或者生产工厂不一样导致的吧

网友C:
好像是一个马来西亚,一个菲律宾

网友D:
优先考虑自己产品设计的合不合理,
没有十成的把握,就不要怀疑芯片有问题,

网友E:
我是专业人士,我来回答,前面三行是型号和生产代码,用来溯源的,没啥用不用管。
PHY是菲律宾产地,MYL是马来西亚,e3和e4指的是ST的芯片版本,不影响内核可以放心混着用,用不了可以回来喷我。
目前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右下角的立创043,淘宝941,它分别指的是043,20年11月,和19年11月,德州仪器产品的真空包装通常都只敢质保5年,楼主你用的是6年前的MCU,所以出现不良很正常的,我合作的大厂超过两年都拒收的。
STM32L496VGT6现在市场价格20左右,如果楼主你低于这个价格,那很有可能是改丝印的伪劣产品,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问我。

网友A:
嘉立创的肯定是真货。

网友A:
我怎么成楼主了,估计还在调试维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