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M32软件] jlink下载mm32程序连接不上

楼主(2025-07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检查连接线有没有松动或损坏。

网友B:
检查接口类型是否匹配。

网友C:
时钟配置不正确?

网友D:
暂时关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

网友E:
用其他J-Link或开发板试试。

网友F:
MM32开发板是否已正确初始化。

网友G:
检查电源供应,如果使用外部电源,请检查电源是否与开发板兼容。

网友H:
J-Link驱动是否正确安装。

网友I:
IDE中的接口类型、速度等参数设置是否正确。

网友J:
目标设备设置不正确,可能导致连接失败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、弄好了、是Keil自带的jlin版本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