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450的I2S全双工,I2S_ADD对应的中断是哪一个

楼主(2025-07-21):
使用GD32F450的I2S全双工模式,通过I2S2_DA发送数据,在I2S2_ADD管脚能量到数据,但是SPI2_IRQHandler中断一直没触发,I2S2_ADD的中断是SPI2_IRQHandler嘛?
I2S_ADD是用i2s_full_duplex_mode_config配置吗?

网友A:
用i2s_full_duplex_mode_config配置I2S_ADD。

网友B:
中断未使能?

网友C:
SPI2_IRQHandler中是否正确处理了I2S中断标志。

网友D:
I2S模块的时钟是否已正确配置。

网友E:
解决了吗,我遇到I2S1_ADD上拉电阻有信号,中断进不来
i2s_init(SPI1, I2S_MODE_SLAVETX, I2S_STD_PHILLIPS, I2S_CKPL_LOW);
i2s_psc_config(SPI1, I2S_AUDIOSAMPLE_8K, I2S_FRAMEFORMAT_DT16B_CH16B, I2S_MCKOUT_DISABLE);
i2s_full_duplex_mode_config(I2S1_ADD, I2S_MODE_SLAVETX, I2S_STD_PHILLIPS, I2S_CKPL_LOW, I2S_FRAMEFORMAT_DT16B_CH16B);
这个i2s_full_duplex_mode_config内部还反转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解决了吗,我遇到I2S1_ADD上拉电阻有信号,中断进不来
i2s_init(SPI1, I2S_MODE_SLAVETX, I2S_STD_PHILLIPS ...

我的现象跟你的一样,我改用的dma的中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