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05在2Mbps波特率下发送18字节数据时丢字节

楼主(2025-07-21):
STM32F405在2Mbps波特率下发送18字节数据时丢字节

网友A:
2Mbps 已经挺高了,用的是串口还是 SPI?

网友B:
丢字节一般先看下是不是发送缓存溢出?

网友C:
你是用 HAL 库发的还是 DMA?

网友D:
串口 FIFO 深度不够也可能导致丢字节,可以试试降低中断延迟。

网友E:
用示波器看过波形没?波形质量也会影响高速传输。

网友F:
建议先把波特率降到 1Mbps 试试还丢不丢。

网友G:
有没有开串口 FIFO 模式?有的 F4 系列支持 FIFO 可以缓解。

网友H:
18 字节也不多,考虑用 DMA 连续发看看效果。

网友I:
接收端的处理能力也要跟得上,不然会丢包。

网友J:
如果是 FreeRTOS,看看是不是任务调度打断了发送流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