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 如何定义特定地址位置来存储数据

楼主(2025-07-21):
定义, 08, ST, TE, DA, ID
用STMCubeIDE进行汇编项目开发,想将一些变量存储在Flash内存中的特定地址(比如数据表)。
我测试用了这样的指令但没有成功:
#pragma location=0x08001000
DataStart:
.word 0
.word 0x10
当我用IDAPro查看结果时,是这样的(并没有定位到我预设的地址):
.text: 0800038E DataStart
.text: 0800038E DCD 0
.text: 08000392 DCD 0x10
请问我如何强制编译器将数值存储在指定地址?

网友A:
方法1:使用 __attribute__((section)) + 修改链接脚本
1. 在代码中定义变量并指定段名
用 __attribute__((section)) 将变量分配到自定义的段(如 .my_flash_data):
// 定义变量到自定义段(地址在链接脚本中指定)
const uint32_t DataStart[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my_flash_data"))) = {
    0x00000000,
    0x00000010
};

2. 修改链接脚本(.ld文件)
在STM32CubeIDE中,链接脚本通常为 STM32xxxx_FLASH.ld。找到 MEMORY 和 SECTIONS 部分,添加自定义段:
MEMORY {
  FLASH (rx) : ORIGIN = 0x08000000, LENGTH = 2048K
  RAM (xrw)  : ORIGIN = 0x20000000, LENGTH = 640K
}

SECTIONS {
  /* 其他默认段(如 .text, .isr_vector)... */

  /* 自定义段:强制分配到 0x08001000 */
  .my_flash_data 0x08001000 : {
    KEEP(*(.my_flash_data))  /* 保留该段,防止被优化 */
  } >FLASH

  /* 后续段... */
}

3. 编译后验证
查看生成的 .map 文件,确认 DataStart 的地址是否为 0x08001000。

用IDA Pro或STM32CubeProgrammer读取Flash内容,检查数据是否在正确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法1:使用 __attribute__((section)) + 修改链接脚本
1. 在代码中定义变量并指定段名
用 __attribute__(( ...

非常谢谢,我测试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