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工具链“GNU Tool for STM32”和“GNU ARM Embedded”之间的区别是什么?

楼主(2025-07-22):
properties -> C/C++ Build -> Settings -> Toolchain Version中,我可以在"GNU Tool for STM32"和"GNU ARM Embedded"之间进行选择。这两个工具链有什么区别?选择了以后有什么不同呢

网友A:
第一个是定制版本的?

网友A:
推荐选择原则
优先选 GNU Tool for STM32:

项目基于STM32CubeMX生成。

使用复杂外设(如USB、以太网、硬件加速)。

追求编译效率和稳定性。

选 GNU ARM Embedded:

需要GCC最新特性(如C++20)。

开发跨厂商ARM平台(非仅STM32)。

手动管理底层配置(链接脚本/启动文件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