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F446RE - 禁用PA0(复位按钮)以运行代码

楼主(2025-07-22):
用STM32F446RE和STM32CubeIDE。现在的问题是,烧录代码后,只有通过CubeIDE调试时程序才会运行。
但如果仅连接USB,必须按下B2(PA0)按钮代码才会开始运行。
我的问题是,如何禁用这一功能,使得每当开发板通电时,代码就能自动运行而无需按下按钮?

网友A:
我记得 Nucleo 板子上 B2 按钮默认连到 BOOT0,你是不是每次都进了系统 BootLoader?

网友B:
看下板子原理图,PA0 有可能不是纯复位,而是和 Boot0 脚联动了。

网友C:
你烧录的时候 BOOT0 是拉低的吗?要是不小心拉高了就会跑不起来。

网友D:
如果是 Boot0 的事,直接把 BOOT0 焊到 GND 就解决了,不用每次按。

网友E:
有些板子默认设计就是靠按钮切换 Boot 模式,烧完以后要记得放低。

网友F:
可以在 Option Bytes 里看下 Boot 配置,有时候 CubeIDE 也能直接改。

网友G:
要是只是想省事,拔掉 ST-LINK 的 USB,单独用外部供电试试看。

网友H:
我以前也踩过这个坑,结果发现是 USB 供电和调试口电源没接好。

网友I:
如果真是 BOOT0,记得下次做板子别把按钮直接挂这脚,太坑了。

网友I:
有空拍个你板子的背面,我帮你一起看看 Jumper 和 Boot 相关电路咋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