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如何比较构建配置

楼主(2025-07-22):
COM, HTML, STM, ST, IO, AD, AC

我接手了前同事一个包含10个构建配置的项目。在STM32CubeIDE的属性窗口中,我无法找到其中几个配置之间的差异。各种窗口、标签页等中有太多设置。我想将所有设置导出到.xls、.xml或.txt文件中,以便快速比较这些设置,而不是逐个选择每个属性,然后在下拉列表中切换配置来检查差异。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?

网友A:
这个我也遇到过,CubeIDE 里确实没提供一键导出所有配置的方法,太麻烦了。

网友B:
可以试试把 .cproject 文件拿出来对比一下,里面其实就是各个构建配置的 XML。

网友C:
我一般是把工程压缩一下,用 Beyond Compare 或 VSCode 的比较功能看差异。

网友D:
配置多了真头疼,我都不敢乱改,生怕改坏了哪个配置。

网友E:
其实可以新建个干净的配置,然后对着原来的手动比对,只保留需要的选项。

网友F:
下次可以试试用 CMake 管理多配置,至少比 IDE 里点点点强一些。

网友G:
不行的话可以导出工程设置,然后在其他文本编辑器里搜关键字对比。

网友H:
有些配置是放在 .project,有些放在 .cproject,两个都别漏了。

网友I:
我还见过人直接写个 Python 脚本,批量解析 .cproject,生成差异表。

网友I:
如果你真想生成 .xls,得先把差异搞成 CSV,再转表格,比较直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