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欧的技术支持在吗?LKS32MC454CCT8 的P0.11脚位不能输出0的问题

楼主(2025-07-22):
使用LKS32MC454CCT8 的P0.11脚下拉点亮LED灯,发现该脚位的POE11使能,PDO输出为0,但硬件实际输出3.3V,是需要什么特殊配置才能输出0吗

网友A:
GPIO模式配置错误?

网友B:
更换芯片。

网友C:
内部上拉/下拉电阻未禁用?

网友D:
硬件复用功能冲突?

网友E:
电源或时钟未初始化?

网友F:
课可能是芯片硬件缺陷或静电损伤。

网友G:
控制三极管中转或者输出模式就是高电平输出有其他硬件

网友H:
检查系统时钟与电源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件复用功能冲突?

是的,选择的IO口只能在禁止调试功能之后才能正常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