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资料] MCU主频与低功耗设计的黄金法则

楼主(2025-07-22):
“快速完成然后深度睡眠”策略:这是低功耗设计的黄金法则。
1、让MCU在尽可能高的、能效比合理的频率下运行,最快速度完成任务。
2、完成任务后,立即进入尽可能深的低功耗模式 (如 Stop, Standby),此时动态功耗归零,静态功耗降到极低水平 (µA 甚至 nA 级)。
效果: 虽然高频运行时瞬时功耗 (P_run) 较高,但运行时间 (t_run) 极短。在深度睡眠模式下的超低静态功耗 (P_sleep) 和超长睡眠时间 (t_sleep) 主导了平均功耗。P_avg ≈ (P_run * t_run + P_sleep * t_sleep) / (t_run + t_sleep)。只要 t_run 足够短,P_sleep 足够低,平均功耗就能降到很低。
优于低速运行: 如果以很低频率运行任务,虽然 P_run 低,但 t_run 很长,且无法进入深度睡眠,其平均功耗 P_avg ≈ P_run_low 可能远高于“快跑深睡”策略下的 P_avg。

网友A:
让MCU在尽可能高的、能效比合理的频率下运行,最快速度完成任务。

网友B:
这个策略真的很实用,特别是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,能够显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

网友C:
这个策略确实有效,尤其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,能够显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

网友D:
这个策略真的很实用,特别是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。快速完成任务然后进入深度睡眠模式,确实能有效降低功耗。

网友E:
低功耗必备技能

网友F:
尽可能睡眠保持低功耗

网友G:
让MCU在尽可能高的、能效比合理的频率下运行

网友H:
睡眠模式可以达到微安级

网友I:
MCU外围的功耗也很重要

网友J:
学习一下,了解一下低功耗策略

网友K:
这个策略确实很有效,尤其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,能够显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

网友L:
这个策略真的很实用,尤其是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。快速完成任务然后进入深度睡眠,可以显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

网友M:
这个策略确实很实用,特别是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。快速完成任务然后进入深度睡眠,可以显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

网友N:
这个策略确实很有效,尤其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。快速完成任务然后进入深度睡眠,可以显著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

网友O:
这个策略真的很实用,特别是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。快速完成任务然后进入深度睡眠模式,可以有效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