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芯片] 咨询帖---CH32V317无法下载程序问题

楼主(2025-07-22):
   最近在评估CH32V307,CH32V 系列是基于青稞 RISC-V 内核设计的工业级通用微控制器,包括 CH32V305 连接型 MCU、CH32V307/CH32V317 互联型 MCU、CH32V208 无线型 MCU 等。CH32V30x 和 CH32V31x 系列基于青稞 V4F微处理器设计,支持单精度浮点指令和快速中断响应,支持 144MHz 主频零等待运行,提供 8 组串口、
4 组电机 PWM 高级定时器、SDIO、DVP 数字图像接口、4 组模拟运放、双 ADC 单元、双 DAC 单元,内置USB2.0 高速 PHY 收发器(480Mbps)、千兆以太网 MAC 控制器及 10 兆物理层收发器、10/100 兆物理层收发器(仅适用于 CH32V317)等。

开发板:

现在遇到不能

日记
Ready for Remote Connections
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
Info :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
Info :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
Info : WCH-Link-CH549  mode:RV version 2.12
Info : wlink_init ok
Info : clock speed 6000 kHz
Info : [wch_riscv.cpu.0] datacount=2 progbufsize=8
Info : [wch_riscv.cpu.0] Examined RISC-V core; found 1 harts
Info : [wch_riscv.cpu.0]  XLEN=32, misa=0x40901125
[wch_riscv.cpu.0] Target successfully examined.
Info : starting gdb server for wch_riscv.cpu.0 on 3333
Info : Listening on port 3333 for gdb connections
Info : accepting 'gdb' connection on tcp/3333
Info : device id = 0x722adadf
Info : flash size = 288kbytes
Warn : Prefer GDB command "target extended-remote :3333" instead of "target remote :3333"
Error: Read-Protect Status Currently Enabled
Error: failed erasing sectors 0 to 7
Error: flash_erase returned -4
Info : dropped 'gdb' connection
哪位大神指导下为啥不能下载?

网友A:
根据截图信息,应该是使能读保护了,你解除读保护再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截图信息,应该是使能读保护了,你解除读保护再试一下

是的

网友B:
读写保护,用配套软件搞一搞就行了。

网友C(2025-09-11):
不稳定的电源也可能导致编程失败。确保所有的连接都是牢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