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ISC-V MCU 应用开发] RISC-V MCU 有类似STM32 HAL库吗?

楼主(2025-07-22):
问一下,现在各厂家的RISC-V MCU 有没有像 STM32 HAL 那样统一且广泛采用的、跨厂商的高级硬件抽象层库?

网友A(2025-08-22):
有类似 HAL 的库:但目前是 各家 RISC-V MCU 厂商各自提供,不像 STM32 那样由单一厂商统一。
通用选择:可以用 Zephyr 或 RT-Thread 这种 RTOS,自带设备驱动框架,能在不同 RISC-V MCU 上保持一致 API。

网友B:
对于RISC-V MCU,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且广泛采用的库

网友C:
目前尚无完全等同于 STM32 HAL 硬件抽象层,因 RISC-V 厂商硬件实现差异较大,统一难度较高

网友D:
还没有形成像STM32 HAL那样的统一标准

网友E:
不同厂商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开发自己的库

网友C:
有一些硬件抽象层库,但没有像STM32的HAL库那样广泛采用

网友F:
RISC-V的硬件抽象层库还在发展中

网友G(2025-09-28):
引用 网友A:
有类似 HAL 的库:但目前是 各家 RISC-V MCU 厂商各自提供,不像 STM32 那样由单一厂商统一。
通用选择:可 ...

每家厂家应该有自己的库吧,不同系列的库也可能不一样吧。

网友H:
都是有的,RISC-V作为x86、Arm后第三大指令集,备受我国半导体厂商的喜爱。尤其是在MCU领域,过去几年出现过很多RISC-V+Arm双核或纯自研RISV-C内核的MCU产品,基本都会开发自己家的HAL库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有类似 HAL 的库:但目前是 各家 RISC-V MCU 厂商各自提供,不像 STM32 那样由单一厂商统一。
通用选择:可 ...

是的不可能有通用的,肯定是每家针对自家的型号配套。

网友I:
目前RISC-V生态还在发展中,不同厂商提供的库可能有所不同

网友J:
目前RISC-V社区正在努力推动一个名为SiFive Freedom Studio的统一开发环境

网友E(2025-11-14):
目前RISC-V的HAL库还没有像STM32那样广泛采用,但随着RISC-V生态的发展,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支持。

网友K:
RISC-V MCU 有类似 STM32 HAL 库的标准化抽象层 / 硬件抽象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