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资料] 调试器无法连接排查

楼主(2025-07-22):
硬件检查:
确认 SWD 接线:SWCLK、SWDIO、GND 连接正确(VCC 可选)。
目标板供电正常(3.3V),调试器与板共地。
BOOT0 引脚接地(从 Flash 启动)。

软件配置:
IDE 调试设置选择 SWD 接口,速度降至 1MHz 尝试。
更新调试器驱动(如 J-Link、DAP-Link)。

芯片保护:
若程序禁用了 SWD 接口,需通过 串口 ISP 擦除整片。

网友A:
若程序禁用了 SWD 接口,需通过 串口 ISP 擦除整片。

网友B:
硬件检查很关键,确认接线无误后,检查供电和BOOT0引脚设置是否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