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资料] ADC 采样值不准排查

楼主(2025-07-22):
1、参考电压: 使用的参考电压源(VREFINT / VDD / 外部)是否准确、稳定?在用户手册中查找该参考源的精度指标。
2、采样时间: 是否足够?信号源阻抗越大,需要越长的采样时间。
3、电源和地: ADC 部分的模拟电源和地是否足够干净?建议使用滤波电容(如 0.1uF + 10uF),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连接。
4、信号调理: 输入信号是否在 ADC 量程范围内?是否需要前端缓冲、滤波、分压?
5、校准: 是否执行了 ADC 校准?参考用户手册和库函数中关于校准的说明。
6、软件滤波: 可以增加软件滤波算法(如多次采样取平均)。

网友A:
ADC 采样值不准排查非常准确

网友B:
参考电压的准确性确实非常关键,建议使用高精度的参考源,并检查其稳定性。

网友C(2025-08-21):
是否执行了 ADC 校准也是很关键的

网友D:
参考电压的准确性确实非常关键

网友E:
ADC 采样值不准排查策略很全面

网友F:
采样时间不足可能导致采样值不准确。如果信号源阻抗较大,考虑增加采样时间以提高准确性。

网友G:
采样时间确实需要根据信号源的阻抗来调整,过短的采样时间可能会导致采样值不准确。

网友H:
使用的参考电压源非常重要的

网友I(2025-09-23):
ADC 部分的模拟电源和地很重要

网友A:
ADC 采样值细节把控很重要

网友J:
输入信号是否在 ADC 量程范围内?是否需要前端缓冲、滤波、分压?

网友K:
使用的参考电压源是基准一定要确认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