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教大佬们个问题

楼主(2025-07-22):
     ME2169AM6G的EXT脚需接一个NMOS,我可以直接下拉到地吗?

楼主:
这是他的推荐电路

网友A:
应该是不可以的

网友B:
这个脚是控制输出电压的,不能接地

好的,谢谢

网友C:
EX明摆是个输出引脚,你为啥要接地?想把内部驱动电路搞坏吗?

网友D:
卧槽,这不是boost升压吗?MOS一开一关才能升压啊。你咋想的。

就是不懂,所以问问

网友E:
这是个boost电路的驱动芯片,把EXT接地芯片就不能工作了。如果接地,那电源就会通过电感对地短路了

好的,谢谢大佬

网友D:
我的回复怎么被删了

网友F:
那个脚位相当于pwm输出吧

应该是,说是外接晶闸管端子

网友G:
其他电源芯片中的sw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