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GS2262-SR不太好用啊。

楼主(2025-07-22):
运放GS2262-SR不太好用啊。成熟的LM324的模拟量输入电路,因为LM324是4通道,暂时就用两通道的,用GS2262代替,这个引脚VSS不接和接-0.23V,都会让芯片发烫,输出很高,把两个MCU干坏了。我看这个负端可以到VSS-0.5V,为什么接-0.23V就烧芯片呢?

楼主:
好像我自己的问题,这个运放是单电源供电,没提到VSS该输入多少。幸好我-0.23和0V跳线可选,放到了VSS。而LM324可以双电源供电。

@qinlu123 :对啊,我也这么想,本身VCC-VSS并没有超过它的供电范围。
任何放大器都可以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,只不过要根据输入信号范围,以及所需要的输出信号范围来设计电路

网友A:
把电路放上来,我用过这个芯片感觉很好用

网友B:
看了下手册,这个芯片很好啊
100uV,100pA,11MHz,40v 。
除了输入不能完全轨-轨,其他指标真心不错。

看楼主的用语,好像对运放理解不够。

@qinlu123 :运放输出太高了,高于单片机的模拟输入限制电压。
等楼主的原理图,我好奇得不行,怎么还能把单片机烧了

网友C:
只要VCC-VSS不超过极限值,就不容易烧的,运放也很难会发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电路放上来,我用过这个芯片感觉很好用

好,但是感觉太脆弱了

楼主:
电路图中用的358,但是实际贴的是GS2262

@qinlu123 :开始状态是,输入没加,VSS那个跳线也忘了接,结果芯片发烫,烧了单片机。
这不就是跟随后分压再跟随,输入信号是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下手册,这个芯片很好啊
100uV,100pA,11MHz,40v 。
除了输入不能完全轨-轨,其他指标真心不错。

指标看上去很好,但是我用之前LM324的电路图,换芯片就出问题。只接VCC,VSS不接,也会烧芯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要VCC-VSS不超过极限值,就不容易烧的,运放也很难会发烫。

没有超,VCC我用24V,VSS不接,或者接-0.23,都会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超,VCC我用24V,VSS不接,或者接-0.23,都会烧。

VSS不接当然会烧,24V从8脚进入没有地回路,电流被迫从输出脚(1或者7)流出,从图上看会流进单片机然后从单片机的GND流出完成回流。至于你说VSS接-0.23V也有相同现象那么你的-0.23V是怎么搞出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SS不接当然会烧,24V从8脚进入没有地回路,电流被迫从输出脚(1或者7)流出,从图上看会流进单片机然后 ...

用一个芯片转的.

网友A:
电路,我能掐会算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SS不接当然会烧,24V从8脚进入没有地回路,电流被迫从输出脚(1或者7)流出,从图上看会流进单片机然后 ...

运放不接VSS会烧?而且这个运放,内部电路图也没有。

大哥,运放的内部结构又不是都一样的,你想象一下最基本的共射放大电路,如果三极管的发射极保持悬空,但是连接集电极的电阻又接了个24V,那么共射放大电路的输出端也就是三极管的集电极不就相当于24V串电阻后直接输出吗?类比到集成放大器不也一样的道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,我能掐会算吗

电荷泵芯片啊,7705

@qinlu123 :3.3V转到-0.23V的。
大哥,我又没有用过什么7705,我哪知道你的电路是咋搞的

网友D:
端口直接分压,然后运放用单片机VCC作为电源,输入口做保护,这样子才合理吧

网友E:
能抗24v确实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端口直接分压,然后运放用单片机VCC作为电源,输入口做保护,这样子才合理吧 ...

做0~10V电压检测的,这个电路是成熟的电路,只是不适合这个运放

净搁这扯淡,这个放大器放这个电路上一点问题都没有,放大器的4脚正常接GND也好还是接LM7705也好都不会有事的。

网友B:
VSS就是这个芯片的电源脚,之一,要么接地要么接负电源,怎么能不接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做0~10V电压检测的,这个电路是成熟的电路,只是不适合这个运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SS就是这个芯片的电源脚,之一,要么接地要么接负电源,怎么能不接呢?

用跳线跳的,开始的时候短路帽忘了接。后来换下来个新的,接到-0.23V也发烫。我印象中,运放即使VSS不接,也不至于坏啊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电路图中用的358,但是实际贴的是GS2262

D30那一坨保护元件,应该放单片机AD引脚。
异常的时候,20多V电压经100R电阻给单片机,不烧才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D30那一坨保护元件,应该放单片机AD引脚。
异常的时候,20多V电压经100R电阻给单片机,不烧才怪。 ...

嗯,受教了。以前没注意过VSS不接会怎么样。

网友G:
不好用不能随便说啊,运放这种需要调试的仿真只是第一步,发热什么的可能是静态电流太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