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D32F303CG]编译问题求助

楼主(2025-07-22):
在官网下载的标准库工程中,将芯片修改为GD32F303CG之后编译,就会出现宏重复编译的告警,在keil5的预处理中已经添加了USE_STDPERIPH_DRIVER,GD32F30X_HD,但是在编译的时候似乎还是会把gd32f30x.h中
#ifdef GD32F30X_XD
...
#endif
这一段的宏也编译进来,导致报错,有用过这款MCU的佬知道问题原因吗?

网友A:
宏定义冲突吧?

网友B:
启动文件与芯片型号不匹配?

网友C:
将工程中的启动文件替换为startup_gd32f30x_hd.s。

网友D:
从GD官网下载最新版标准库,旧版标准库可能存在宏判断逻辑缺陷,导致芯片型号识别不准确。

已经是最新的GD32F30x_Firmware_Library_V3.0.1版本了

网友E:
可能是中断向量表重复定义。

网友E:
建议清理并重新编译工程。

网友F:
GD不是有配套IDE的么,直接用那个生成代码应该会好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GD不是有配套IDE的么,直接用那个生成代码应该会好些

现有的代码框架不允许,我更想知道的是GD32F303CGT6用的是哪个启动文件?网上有的说HD、有的说XD。。

网友G:
具体需结合芯片手册的电气特性说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