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3] 【每周分享】【STM32U385RG 测评】+DAC输出三角波

楼主(2025-07-22):
#申请原创# #有奖活动# #申请开发板#@21小跑堂
今天做个小实验,使用DAC输出三角波,示波器测量同时串口打印DAC数据
一、首先通原理图、数据手册,找到自己需要的DAC端口,以及连接到的外部管脚
我这边选了DAC1通道OUT1,即DAC1_OUT1,对应的通道PA4
二、IDE软件开始配置video/BV14cgpz7E
debug配置、RCC配置,正常配置就好,就不在累赘了
DAC1配置如下:

TIM2设置

INVC设置:

USART1配置:

三、代码调试
1、usart.c里面添加代码

#ifdef __GNUC__
 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#else
  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endif

PUTCHAR_PROTOTYPE
{
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3,(uint8_t *)&ch,1,0xFFFF);//阻塞方式打印
  return ch;
}

2、main.测里面添加代码
#include <stdio.h>

#ifndef HSEM_ID_0
#define HSEM_ID_0 (0U) /* HW semaphore 0*/
#endif

主函数里面添加

   HAL_TIM_Base_Start_IT(&htim6);   //Start TIM3 and trigger DAC1 to periodically output DAC value.

   HAL_DACEx_TriangleWaveGenerate(&hdac1, DAC_CHANNEL_1, 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);
   HAL_DAC_Start(&hdac1,DAC_CHANNEL_1);//start DAC1
   HAL_DAC_SetValue(&hdac1, DAC_CHANNEL_1, DAC_ALIGN_12B_R, DCValue);  // set to output DAC value

while循环里面添加
    DCValue = HAL_DAC_GetValue(&hdac1, DAC_CHANNEL_1);
    printf("DAC1 value:%ld\r\n",DCValue);

3、tim.c函数
  htim2.Instance = TIM2;
  htim2.Init.Prescaler = 95;
  htim2.Init.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htim2.Init.Period = 9;
  htim2.Init.ClockDivision = TIM_CLOCKDIVISION_DIV1;
  htim2.Init.AutoReloadPreload =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;

四、运行效果
视频:
五、代码

网友A:
这样配置后,你应该能在示波器上看到稳定的三角波,同时在串口助手中看到实时打印的 DAC 数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配置后,你应该能在示波器上看到稳定的三角波,同时在串口助手中看到实时打印的 DAC 数值。 ...

对的,串口有数据,示波器也有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