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 WorkBench] AT32 Bench配置437ZMT7报错,找不到头文件

楼主(2025-07-22):
图中的宏在Bench中开启,此处定位不到宏

图中的宏在Bench中开启,此处定位不到宏

此处莫名其妙的找不到文件

此处莫名其妙的找不到文件

楼主:
SysTick_Handler函数中定位不到红框中的宏开关

网友A:
AT32 Bench配置一定要注意函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SysTick_Handler函数中定位不到红框中的宏开关

这里缺少include 一个头文件,虽然编译不会报错,但确实少了一个头文件。下个版本会修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缺少include 一个头文件,虽然编译不会报错,但确实少了一个头文件。下个版本会修正 ...

#include “wk_system.h”这个文件找不到,不知道怎么回事

AT32 workbench这个版本有问题,下个版本会修复

网友C:
换个版本看一下,如果没包含库文件 可以自行添加这样方便快捷。

网友D:
在官方的Firmware_Library里面查找一下吧!
然后,在Keil的include文件夹里面添加对应的路径即可
我一般把头文件放在一起,这样添加一个文件夹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