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电工基础知识课程笔记

楼主(2025-07-22):
1.电荷(Q):原子核外有电子(e)(负电荷)(e=1.6*10负19次方C),

原子核失去电子带正电荷,得到电子带负电荷。

单位:库仑(c);

电场(E):由于电荷周围存在电场,电场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作用力,

这种力被称为电磁力(F=QE);

电场强度E:E=F/Q=U/d,单位:V/m(伏每米)

当空气中的电场强度超过25~30 kV/cm时,即可能产生击穿放电。

2.点位与电压:

正电荷在电场中移动方向是高电位到低电位,电位的单位是伏特,符号V;

3.电流:

带电微粒的定向移动产生电流。

直流电流(DC)的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。

交流电流(AC)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的变化而进行周期性的变化;

4.电路:电流经过的闭合路径,主要进行能量的转化,传输和分配实现信号的传递,存

储和处理。通常电路由电源,负载和中间线路环节组成。

5.电路中常用的物理量:

电流(安培,符号A):

1A=1000毫安(mA)=10^6微安,电压U,电动势E;

6.电阻的种类:

分为线性电阻和非线性电阻(热敏,湿敏,光敏,压敏,力敏,磁敏和气敏)

7.电阻的标称值:

(1)±5或±10误差的电阻,分别用金色和银色色环表示。

(2)电阻的标称阻值常用数字法和色环法标注在电阻上。

(3)4环电阻的前两位为数字,第三位为倍乘。5环电阻的前三位为数字,第四位为倍

乘。

8.全电路欧姆定律:

I=E/(R+R0)或E=IR+IR0=U+IR0;

E(电源的电动势),I(电流),R(负载电阻),R0(电源内部的电阻),U(外电路上

的电压);

9.电阻的串联:两个或两个以上电阻的依次相连,中间无分支的连接方式。

R=R1+R2+R3+RN.....;(用途:限流分压)

电阻的并联:1/R=1/R1+1/R2+1/R3+.....;(用途:分流)

10.基尔霍夫定律(KCL):

在任一瞬时,流入任一节点的电流之和必等于从该节点流出的电流之和。(如果流

入该节点的电流为正,流出的电流为负。则在任一瞬时,通过任一节点电流的代数和恒

等于零。)

(1)电路中通过同一电流的每个分支称为支路。

(2)三条或者三条以上支路的连接点称为节点。

(3)电流中任一闭合的路径称为回路。

基尔霍夫电压定律(KVL):

对任一回路,沿任一方向绕行一周,各电源电动势的代数和等于各电压降的代数和。

选定绕行方向,回路中凡是与绕行方向相同的电动势或电流取正号,反之取负号,

电动势在电源外部的方向为从负到正(低电位指向高电位);

11.电功率和电能:

电场力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称为电功率,简称功率。

单位为瓦特(W),常用的有KW(千瓦),MW(兆瓦)和mW(毫瓦)。

P=dW/dt=ui或P=UI(直流时)。

电能也称作电量(电度),W=P(t-t0),单位是焦耳(J),千瓦时(度)。

12.交流电:

随着时间按正弦规律变化的电压和电流称为正弦交流电。

磁和磁路感应:

磁场和电场一样都是属于能量场,二者可以相互转化。

磁感应强度B,单位是T(特斯拉)和G(高斯);1T=1*10^4G;

磁通是磁路中与电路中电流相当的物理量,单位是Wb(韦伯)和MX(麦克斯韦),1Wb=1

*10^8Mx。

磁体的外部,是由N(北极)指向S(南极),磁体内部是由S(南极)指向N(北极)。

磁导率表示磁介质的物理量,μ代表绝对磁导率,μ0=1(真空磁导率);

通常使用相对磁导率μ1=μ/μ0。

>1顺磁性材料(白金,空气等),<1 反磁性材料(银,铜,水);

电磁感应:

右手法则用于判定感应电动势电流方向(安培定则),

左手法则判断磁场力的方向。

自感:

电流变化--磁场变化--导体内部感应电动势。

用于稳流和谐振,但自感电动势大,击穿绝缘防护,可能出现电弧和爆炸。

互感:一个导电体的电流变化--磁场变化--另一导电体产生感应电动势。

原理:磁耦合。

用途:变压器,感应线圈,电磁炉,(涡流)高频加热。

危害:干扰谐振和滤波,涡流损耗。

13.电子技术:

整流(将交流变为直流),稳压,变频,开关和滤波。

本征半导体:指的是纯净的,不含杂质的半导体。

在热激发下产生自由电子和空穴的现象。

杂质半导体:在本征半导体中人为加入某种杂质元素形成的半导体。

如N型半导体(加入V族元素或杂质元素,比如磷),P型半导体(加入Ⅲ族元素或杂质元素,比如硼)

PN结:单向导电性,反向截止(自建电场组织扩散,加强漂移)

外加直流电源,正偏(P区接高电位,N区接低电位)和反偏(P区接低电位,N区接高电位)

晶体二极管(Diode)构成:PN结+引线+管壳。

P区的引出线为阳极,N区的引出线为阴极。

14.二极管的伏安特性:

单向导通(开关),反向截止(稳压),反向击穿(损坏)

限幅电路:当输入电压高于某一个数字时,输出电压保持不变。

稳压二极管是一种特殊的面接触型半导体硅二极管。

当正向电流流过发光二极管时,发光二极管会发出一定波长范围的光,目前可以发出从红外到可见波段的光。

二极管的工作条件:正向偏置,一般工作电流为几十毫安,导通电压1.8~2.2伏。

光电二极管也称为光敏二极管,工作条件为反向偏置,也就是反向电流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而上升。

15.晶体三极管分为NPN型和PNP型,

三极管放大的条件:发射结正向偏置,集电结反向偏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