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4] 【APM32F402R Micro-EVB开发板测评】+OLED屏驱动显示

楼主(2025-07-22):
APM32F402R Micro-EVB开发板是一款近于最小系统得开发板,为其添加相应的外设,可用起到丰富其羽翼的作用。这里就利用闲置I2C接口来为其配置一个OLED显示屏,闲置的I2C电路如图1所示。
1214153edf4e5ad55d55f70951f9c4da
图1  闲置I2C电路

该闲置I2C电路所使用的引脚为PB8和PB9,这里就用它与OLED屏的对应引脚连接。
在使用I2C进行硬件驱动前,先以模拟的方式来驱动该显示屏。
对OLED屏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:
void BOARD_OLED_Config()
{
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= {0U};
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(RCM_APB2_PERIPH_GPIOB);
GPIO_ConfigStruct.pin = GPIO_PIN_8|GPIO_PIN_9;
GPIO_ConfigStruct.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GPIO_Config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GPIO_Config(GPIOB, &GPIO_ConfigStruct);
}

实现高低电平输出的语句定义为:
#define  OLED_SCLK_Clr()    GPIOB->BC = GPIO_PIN_8
#define  OLED_SCLK_Set()    GPIOB->BSC = GPIO_PIN_8
#define  OLED_SDIN_Clr()    GPIOB->BC = GPIO_PIN_9
#define  OLED_SDIN_Set()    GPIOB->BSC = GPIO_PIN_9

此外,为较好地控制时序关系,还使用SysTick配置了一个起短延时作用的函数,其内容为:
void delay_u(uint32_t delay)
{
delay = 0xff*delay;
while(delay--);
}

模拟I2C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:
void Write_IIC_Byte(unsigned char IIC_Byte)
{
unsigned char i;
unsigned char m,da;
da=IIC_Byte;
OLED_SCLK_Clr();
for(i=0;i<8;i++)
{
m=da;
m=m&0x80;
if(m==0x80)
{
OLED_SDIN_Set();
}
else
OLED_SDIN_Clr();
da=da<<1;
delay_u(3);
OLED_SCLK_Set();
delay_u(3);
OLED_SCLK_Clr();
delay_u(3);
}
}

对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:
void OLED_Init(void)
{
Write_IIC_Command(0xAE);
Write_IIC_Command(0x40);
Write_IIC_Command(0xb0);
Write_IIC_Command(0xc8);
Write_IIC_Command(0x81);
Write_IIC_Command(0xff);
Write_IIC_Command(0xa1);
Write_IIC_Command(0xa6);
Write_IIC_Command(0xa8);
Write_IIC_Command(0x1F);
Write_IIC_Command(0xd3);
Write_IIC_Command(0x00);
Write_IIC_Command(0xd5);
Write_IIC_Command(0xf0);
Write_IIC_Command(0xd9);
Write_IIC_Command(0x22);
Write_IIC_Command(0xda);
Write_IIC_Command(0x02);
Write_IIC_Command(0x8d);
Write_IIC_Command(0x14);
Write_IIC_Command(0xdb);
Write_IIC_Command(0x49);
Write_IIC_Command(0xaf);
}

实现清除屏幕的函数为:
void OLED_Clear(void)
{
uint8_t i,n;
for(i=0;i<8;i++)
{
OLED_WR_Byte (0xb0+i,OLED_CMD);
OLED_WR_Byte (0x00,OLED_CMD);
OLED_WR_Byte (0x10,OLED_CMD);
for(n=0;n<128;n++) OLED_WR_Byte(0,OLED_DATA);
}
}

发送字符的函数为:
void OLED_ShowChar(uint8_t x,uint8_t y,uint8_t chr,uint8_t Char_Size)
{
unsigned char c=0,i=0;
c=chr-' ';
if(x>Max_Column-1){x=0;y=y+2;}
if(Char_Size ==16)
{
OLED_Set_Pos(x,y);
for(i=0;i<8;i++)
OLED_WR_Byte(F8X16[c*16+i],OLED_DATA);
OLED_Set_Pos(x,y+1);
for(i=0;i<8;i++)
OLED_WR_Byte(F8X16[c*16+i+8],OLED_DATA);
}
else
{
OLED_Set_Pos(x,y);
for(i=0;i<6;i++)
OLED_WR_Byte(F6x8[c][i],OLED_DATA);
}
}

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为:
void OLED_ShowString(uint8_t x,uint8_t y,uint8_t *chr,uint8_t Char_Size)
{
unsigned char j=0;
while (chr[j]!='\0')
{OLED_ShowChar(x,y,chr[j],Char_Size);
x+=8;
if(x>120){x=0;y+=2;}
j++;
}
}

实现显示测试的主程序为:
int main(void)
{
SystemCoreClockUpdate();
BOARD_LED_Config(LED2);
BOARD_LED_Config(LED3);
SysTick_Config(SystemCoreClock / 1000);
BOARD_OLED_Config();
OLED_Init();
OLED_Clear();
OLED_ShowString(0,0,"APM32F402",16);
while (1)
{
BOARD_LED_Toggle(LED2);
BOARD_LED_Toggle(LED3);
Delay(1000);
}
}

经程序的编译和下载,其显示效果如图2所示,说明功能正常。
692108050ca7d86810f4a564f42e84ef
图2 显示效果

网友A:
这颗M4内核的MCU驱动OLED看来是绰绰有余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颗M4内核的MCU驱动OLED看来是绰绰有余啊

没问题,但对于双色OLED屏来说可能会无法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