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产品/技术] 改善信号完整性的措施有哪些,你知道吗?

楼主(2025-07-22):
阻抗匹配

使用端接电阻(如源端串联、终端并联)减少反射。

控制走线特性阻抗(如50Ω或100Ω差分)。

合理布线

缩短关键路径长度,避免锐角走线。

差分对严格等长、等距以减小时序偏差。

减少串扰

增加信号间距(≥3倍线宽),使用地线隔离敏感信号。

避免平行长走线。

电源优化

低阻抗电源平面设计,合理布置去耦电容(如高频MLCC靠近IC供电引脚)。

仿真分析

使用工具(如HyperLynx、ADS)进行时域/频域仿真,预判SI问题。

网友A:
主要是信号完整性

网友B:
其实各种领域还是需要进行设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