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BLDC电机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

楼主(2025-07-22):
BLDC电机三角形连接和星形连接在FOC控制上会有差异吗?

网友A:
在FOC控制上,星形连接和三角形连接确实存在差异。星形连接适用于低电压应用,而三角形连接适用于高电压应用。星形连接的电机在FOC控制时,相电流较小,而三角形连接的电机相电流较大。

网友B:
这两种在驱动能力上有啥区别没,以及驱动难易程度上

网友C:
一般都是用的三角形链接吧

网友D:
BLDC 电机三角形连接:三相绕组首尾相连成三角形,线电压等于相电压,电流为相电流的√3 倍,启动转矩大,适用于高负载;星形连接:三相绕组一端共接成星点,线电压为相电压√3 倍,电流相等,运行更平稳,适合中小负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