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在工程中找不到头文件

楼主(2025-07-22):
我使用X-CUBE-AWS中的NUCLEO H755ZI-Q项目。但当我导入项目时,头文件或包含文件夹都没有出现在项目中。从附图中可以看到,我能在电脑上找到ethernetif.h文件,并且项目也能成功编译,但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却找不到它。

网友A:
IDE配置有问题?

网友B:
项目文件可能未正确关联头文件目录。

网友C:
刷新IDE索引和缓存。

网友D:
文件路径层级过?

网友E:
IDE的符号索引数据库可能损坏,导致头文件未被正确解析和显示。

网友F:
更新工具链到最新版本。

网友G:
检查并配置包含路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