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对采集数据进行FFT处理

楼主(2025-07-23):
我需要对 采集的传感器数据进行FFT处理。用的是STM32F446RE开发板和STM32Cube IDE。
请教如何使用CMSIS DSP库来实现这一功能。

网友A:
我之前也用过 F446 做过 FFT,用 CMSIS DSP 库挺方便的,主要是准备好输入格式就行了。

网友B:
采样点数选好了没?FFT 的点数最好是 2 的幂次方,效率会高不少。

网友C:
先别忘了加窗函数啊,不然频谱泄漏很明显,Hanning 或 Hamming 都行。

网友D:
你打算把 FFT 做在中断里跑吗?有考虑处理时间够不够吗?

网友E:
CubeMX 里直接勾上 CMSIS DSP 库就行了,头文件和链接都省心多了。

网友F:
我当时调试的时候输出实部和虚部分开看了下,结果才对得上,建议你也试试。

网友G:
做完 FFT 后要记得对幅值做归一化,不然数值大小会有偏差。

网友H:
STM32 的单精度浮点运算还是挺快的,F4 有 FPU,尽量用浮点版的 FFT。

网友I:
频谱结果用串口打出来看看挺方便的,我是连 PC 画的图形化界面。

网友I:
有空可以把你的工程贴出来,大家帮你一起看看哪里可以优化。

网友J:
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,可考虑使用定点 DSP 函数(如arm_cfft_q15)进一步提高速度

网友K:
FFT还是非常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