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有没有办法在远程调试时设置 argc/argv?

楼主(2025-07-23):
有没有办法在远程调试时设置 argc/argv?一些远程调试工具(如 Arm 的 DS-5 半主机)允许设置 main() 的参数。我不清楚如何使用 stlink + gdb 远程目标来实现这一点,因为不支持 "run" 命令,只支持 "continue"。
有没有办法通过结合 STM32 Cube 工具来实现这一点?

网友A:
在代码中直接定义 argc 和 argv,适用于调试阶段。

网友B:
用半主机模式试试。

网友C:
可以通过调试脚本或调试器配置传递参数。

网友D:
通过串口/网络接收参数。

网友E:
修改链接脚本。

网友F:
GDB 的run命令无法直接使用,只能通过continue命令恢复程序运行。

网友G:
修改程序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