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习资料] 常见 HardFault 原因排查

楼主(2025-07-23):
野指针写操作:未初始化的指针、释放后访问
栈溢出:递归过深、大局部变量
函数指针跳转失败:函数指针被覆盖、vtable损坏
中断中访问未初始化外设:未启用外设时钟
RTOS 任务栈不足:任务栈过小
DMA 覆盖代码区:错误的 DMA 目标地址

网友A:
很多都是操作了不存在的地址。

是的

网友B:
这个问题可以模块化排除

网友C:
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。

比较常见哦

网友D:
确实,野指针问题在嵌入式开发中非常常见,一定要确保指针在使用前被正确初始化。

网友E:
野指针问题确实常见,建议在写操作前检查指针是否已初始化。

网友F:
野指针问题比较多

网友G:
数组溢出很多,要做溢出判断

网友H:
需要用debug来排查

网友I:
任务栈过小很常见

网友J:
可以检查指针类的操作

网友J:
递归的深度如何把握?

网友K:
野指针问题确实常见,通常发生在指针未初始化或已经被释放的情况下。检查代码中所有指针的使用,确保它们在使用前都已经被正确初始化。

网友L:
野指针问题确实常见,特别是在C/C++中,未初始化的指针很容易导致程序崩溃。

网友M:
访问不存在的内存地址、未初始化的指针、栈溢出或堆溢出。

网友N:
避免通过地址访问已失效的局部变量。

网友O:
数组越界访问

网友P:
检查电路中是否有强干扰源,避免对器件造成干扰。

网友Q:
高优先级中断长时间占用CPU,阻碍低优先级任务调度

网友R:
优化代码,减少递归调用和深层函数调用。

网友S:
检查代码中是否有使用空指针的情况,这是常见的导致HardFault的原因。

网友T:
内存访问错误

网友U:
禁止未初始化指针的使用;数组访问添加边界检查;避免隐式类型转换。

网友V:
检查数组索引逻辑,发现未限制最大值。

网友W:
电源质量良好,避免纹波和噪声过大。

网友X:
空指针解引用

网友Y:
堆栈空间不足,导致堆栈溢出。

网友Z:
除法操作未检查除数是否为零;非对齐地址访问

网友AA:
递归过深、局部变量过大或中断嵌套导致堆栈耗尽

网友AB:
在 HardFault_Handler 入口处设置断点,观察崩溃时的调用栈和寄存器状态

网友AC:
执行了无效的指令,通常是由于跳转到错误的地址或闪存损坏。

网友:
定位HardFault入口

网友AD:
检查器件接地是否良好,确保没有接地不良的问题。

网友AE:
在启动文件中重定向 HardFault_Handler,捕获异常时的寄存器状态

网友AF:
数组越界或缓冲区溢出

网友AG:
利用调试器的断点、单步执行和变量监控功能,逐步缩小问题范围。

网友AH:
电源纹波/噪声过大或供电不稳

网友AI:
空指针或野指针解引用

网友AF:
检查代码中是否有数组越界的情况,这会导致程序出错。

网友AJ:
通过调试器发现 PC 指向数组访问指令。

网友AK:
电源不稳定或时钟配置错误,导致系统不稳定。

网友AL:
访问不存在的外设或内存区域,或者外设配置错误。

网友AM:
通过调试器保存寄存器和栈信息,避免重启后丢失关键数据

网友AN:
接地不良或附近存在强干扰源

网友AO:
野指针、未初始化指针、数组越界、访问已释放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