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快恢复二极管串联与并联设计:均压均流与应用挑战

楼主(2025-07-23):
快恢复二极管凭借较短的反向恢复时间和较低的开关损耗,在高频整流、PFC电路和逆变器等应用中广泛使用。随着电源系统的功率密度不断提升,单颗二极管的耐压或电流能力往往不足,这就需要通过串联或并联的方式实现更高的耐压或电流能力。然而,FRD在串并联应用中会面临均压、均流以及热稳定性的挑战。

一、串联应用:提高耐压能力
问题背景
单颗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耐压(VRRM)通常在200V~1200V不等。对于高压电源或逆变器输出阶段,往往需要数千伏耐压。因此,工程师会采用多颗FRD串联的方式实现耐压扩展。
均压问题与解决方案
由于器件的反向漏电流(IR)存在差异,串联的各个二极管在高压下会出现电压不均匀分配。如果某颗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超过其VRRM,会提前击穿,引发系统失效。
静态均压:在每颗二极管两端并联高阻值电阻(如数百kΩ至MΩ),确保在反向偏置状态下分压均衡。
动态均压:在高频开关过程中,由于快恢复特性,反向恢复时间(Trr)差异也会导致瞬态电压不均衡。常用方法是在每颗二极管两端并联RC缓冲网络,提升动态均压效果。
选型注意
使用同一批次、相同型号的FRD,降低参数离散度。
检查Trr、IR及结电容的匹配度,确保动态电压均分。

二、并联应用:提升电流能力
问题背景
在大功率输出整流或PFC电路中,单颗FRD的额定正向电流(IF)无法满足设计要求。通过并联多颗二极管,可以提高整体的电流承载能力。
均流问题与解决方案
并联二极管的Vf存在微小差异,导通时电流会优先流经Vf较低的器件,导致其过流、发热加剧,形成恶性循环。
被动均流:在每颗二极管前串联小阻值电阻(如10-100mΩ),利用电阻压降抵消Vf差异,实现电流均衡。
动态均流:由于Trr差异,反向恢复峰值电流(Irr)可能集中流经某颗器件,因此需选择参数匹配度高的FRD,或者通过驱动波形优化减轻冲击。
热均衡设计
并联器件的散热条件必须一致。PCB布局需对称,确保铜箔厚度、长度与散热面积相等,避免某颗器件先过热引起参数偏移。

三、实际应用案例与注意事项
开关电源中的串联设计:在高压LLC或谐振电源中,串联FRD可提升耐压,但必须设计静态均压电阻,并在必要时加入RC缓冲网络,以避免关断瞬间的电压失衡。
PFC与逆变器中的并联设计:为了降低导通损耗,提高输出电流,FRD经常与同步MOSFET配合,采用并联结构。但在设计中需特别关注Trr与热参数的匹配。

四、工程建议
串联与并联的FRD最好来自同一生产批次,并在出厂前进行参数筛选。
串联时优先考虑加装RC均压电路,以减小电压分配不均带来的击穿风险。
并联时应加入小阻值均流电阻,同时通过热仿真优化PCB铜箔厚度与散热通孔设计。
在量产阶段,对样机进行高压冲击测试与满载热测试,以验证均压、均流的可靠性。

快恢复二极管的串联与并联设计是提升系统功率能力的常见方案,但其核心挑战在于电压、电流及热量的均衡分配。只有通过合理的器件匹配、均压均流设计以及充分的热管理,才能确保FRD在高频、高功率应用中长期稳定运行。